[AT32F435] AT32F435VMT7中,使用串口1发送,数据被拆分了

楼主(2025-08-24):
使用printf打印数据,printf("$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  通过示波器查看,数据被拆分了,一个是$0123456789/0123456789/012   ,一个是3456789/0123456789。请问这个如何处理,能不能更改配置来解决,还是自己的接受的设备,进行数据处理

重新配置USART时钟源和分频参数

楼主:
上面这个我是打比方,实际上每次最多只能32个字符

网友A:
使用示波器测量PA9引脚的实际波形,通过计算比特周期验证实际波特率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B:
还是要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检查一下串口的中断配置,可能是中断服务程序没有及时处理发送的数据,导致数据被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