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移机太坑了

楼主(2025-08-24):
最近搬家打算把客厅空调移过去,一开始报价350,后来说距离太远要加50,我同意了,把空调运到新家之后说氟利昂的铜管瘪了。用的话影响效果,换了4米新铜管,120一米,空调出水管比墙上的洞低加了个支架100,加氟利昂200,最后谈价1000元,真坑啊,早知道这样不如买新空调了。

早就有说法,移机不如买新的

楼主:
是啊,都后悔移机了

网友A:
移过的老空调更容易漏雪种,因为铜材很贵,管壁厚度都是压着标准极限造的,多年锈蚀变薄经不起折腾,加上铜管会被多次弯折。

移机工人故意折断

网友:
移机很多会故意弄坏铜管的,业内黑幕了

网友B:
都是套路。不光空调移机,找搬家公司也会有类似套路,很多项目要额外收钱。

网友C:
你这是没有找品牌的安装人员吧......

网友D:
对啊现在一个新的空调才几个钱,不过新装空调一般都要加长铜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移过的老空调更容易漏雪种,因为铜材很贵,管壁厚度都是压着标准极限造的,多年锈蚀变薄经不起折腾,加上铜 ...

故意的。你可以测试一下,只要移动外机,肯定会缺少氟氯昂。隔行如隔山,抖音上面有曝光,可以理解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故意的。你可以测试一下,只要移动外机,肯定会缺少氟氯昂。隔行如隔山,抖音上面有曝光,可以理解一下 ...

打错了。应该是可以了解一下,写成了 理解

网友F:
修家电的都坑

网友G:
买台新的,才2K。。。

网友:
买台全新的超级省电1.5P大概2K,1P大概1.5K还包安装,要是我旧空调直接卖了省事,千万别挪动,要专业人来搞

网友H: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网友I:
绝对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台新的,才2K。。。

我的是3P的柜机,2千肯定搞不定的

网友J:
一般移机不需要加氟利昂

会忽悠你加的,到底加几个压,那就没有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