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GDBServer在Debian系统下无法运行。

楼主(2025-08-24):
当我尝试运行cubeIDE自带的gdbserver时,程序提示缺少"_Z19STLink_GetLibApiVerv"符号,即无法在二进制文件中查找到该符号。

我在1.7.0和1.8.0版本中都遇到了这个错误。

我不确定LD_LIB_PATH设置是否正确。有没有其他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之前一直运行良好。可能是后来安装了某些破坏环境配置的软件,但现在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符号缺失看起来像是stlink相关库版本不一致导致的,你可能系统里有旧版so文件。

网友B:
试试运行 ldd ./ST-LINK_gdbserver 看看它到底加载了哪个libstlink。

网友C:
CubeIDE自带的gdbserver一般用它自带的动态库,最好别依赖系统全局的库。

网友D:
你可以在启动脚本里先 export LD_LIBRARY_PATH=<CubeIDE安装路径>/plugins/.../tools/bin。

网友E:
有时候系统里同时装了stlink-tools,会跟CubeIDE冲突,建议先卸载测试下。

网友F:
1.7和1.8版本都报错,可能是环境变量没生效,换个干净的shell试试。

网友G:
建议重新安装一次CubeIDE,确认自带的stlink server版本完整。

网友H:
也可以单独下载安装最新的ST-LINK server for Linux,替换CubeIDE里自带的。

网友I: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是在.bashrc里固定LD_LIBRARY_PATH才解决。

网友J:
如果怀疑是系统包冲突,可以建个纯净的Debian容器跑CubeIDE测试。

网友K:
动态库路径配置冲突或版本不匹配。

网友K:
检查并清理冲突的ST工具库

网友L:
降级或升级CubeIDE版本

网友L:
通过精确设置LD_LIBRARY_PATH指向正确的库路径,或重新安装GDB Server组件。

网友L:
避免手动修改系统级库路径,使用CubeIDE自带的工具链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