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5使用问题

楼主(2025-08-25):
请教一下关于开关电源PWM控制芯片UC3845的频率问题疑问,我查了芯片资料根据芯片资料给出的频率设定公式为:f=1.72/CT*RT我使用了这个芯片制作了一个开关电源频率设计的是68KHZ,实测如图为设计频率的一半,根据公式计算定频电阻RT约为7.6K。CT为3.3nf示波器波形频率为什么只有设计值的一半呢?请教使用过这个芯片的大佬。附图波形是采用外接电源给芯片单独供电后测试出来的,整个电源系统MOS管及变压器没参与工作,也没带载。

网友A:
就是只有一半,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一次修机时遇到问题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