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DRV8818步进电机一种应用场景及实现思路

楼主(2025-08-25):
, ,

@21小跑堂、#申请原创#

一、应用场景
        DRV8818步进电机用于一款医用产品雾化器,主要是将药丸通过电机旋转到指定位置,然后让药丸掉进加热仓,使药丸加热到一定温度之后产生雾化,再通过吸泵把产生的雾通过水过滤后,在雾化口把雾排出来,使用者可以通过雾化口把雾送进口腔、咽喉等位置,从而达到缓解或治疗相关疾病的目的。
        整个设备最上面是药仓,通过放药口,把药丸放进药仓,药仓中可一次放进去1~3颗药丸,使用者可根据药丸需求进行使用。药仓下面紧接着就是步进电机了,步进电机开了一个孔,下面的加热仓上面的托盘也开了一个同样大小的空,当步进电机旋转到和加热仓孔同样位置时药丸就掉进加热仓了。
        那么步进电机是怎么工作的呢?步进电机主要是带动齿轮旋转,当齿轮过孔和加热仓上面托盘孔重合之后,通过霍尔开关传感器检测到信号使步进电机停止旋转,这里的霍尔开关传感器的作用就是为了保证每次齿轮和托盘的过孔重合,当重合之后立即发生电信号转换,主控检测到电信号变化,立即发出指令控制步进电机停止工作。

二、如何控制及遇到问题
        1.步进电机有3个控制脚:PUL脉冲、电机正反转、电源开关,通过这三个控制脚来控制步进电机的工作;
        2.步进电机是按规定的步数工作,要考虑旋转的起始位置和停止位置,停止位置要考虑失步情况,防止过了指定位置;
        3.加一个霍尔开关传感器(DH627)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校准起始位置和控制停止位置,解决失步问题。

三、实现思路
        霍尔开关传感器和结构件如何结合使用呢?齿轮上盖开槽把霍尔开关传感器放进去,齿轮开孔加一个磁铁,当霍尔开关传感器和磁铁距离1cm以内时,霍尔开关的输入脚(DH627_OnOff)为高电平,当距离大于1cm时,则为低电平。
        1.上电校准
        每次上电自动校准,通过检测霍尔开关输入脚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则开启电机旋转,步进电机正转或反转都可以,根据需求实现,直到检测到DH627_OnOff为高电平,则校准完成,当前位置即为起始位置。校准完成之后,就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始工作。
        2.开始工作
        首先启动步进电机:开启步进电机电源(高电平开启),输入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向,然后设置PUL脉冲为低电平,开启定时器,加一个电机开始标志位(MONTOR_START_FLAG),这时候先让电机脱离霍尔感应区域再判断DH627_OnOff是否为高电平,高电平则停止旋转,这里是一个小逻辑,用来解决电机工作之后判断停止位置。
        代码如下:这一段代码放在定时器中。

@21小跑堂,管家,你好,文章已满800字,请审核。
感谢分享~文章未满800字未达原创审核标准

网友A(2025-11-14):
期待更多的原创作品

网友B:
用的步进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