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128 Android 7.1 进入深度休眠流程分析

楼主(2025-08-25):
RK3128 Android 7.1 进入深度休眠流程分析
RK3128是瑞芯微电子推出的一款低功耗四核Cortex-A7处理器,运行Android 7.1系统时进入深度休眠(Deep Sleep)的流程如下:
1. 触发条件
深度休眠通常由以下条件触发:

  • 用户按下电源键
  • 系统设置的休眠超时时间到达
  • 通过echo mem > /sys/power/state命令手动触发

2. 软件流程2.1 应用层流程

  • PowerManagerService接收到休眠请求
  • 广播ACtiON_SCREEN_OFF意图
  • 应用处理屏幕关闭事件,释放资源

2.2 框架层流程

  • DisplayManagerService关闭显示
  • WindowManagerService处理窗口状态变化
  • ActivityManagerService暂停后台活动
  • 释放持有的wakelock

2.3 内核层流程

  • suspend_ops结构体中的RK3128特定操作被调用
  • 执行以下关键步骤:

    • 保存CPU上下文
    • 关闭非必要外设时钟
    • 配置DDR进入自刷新模式
    • 配置PMIC降低电压
    • 最后关闭CPU时钟

3. RK3128硬件相关流程

  • PMIC配置:通过RK808或类似电源管理IC配置低功耗模式
  • DDR控制:将DDR设置为自刷新模式以保持数据
  • 时钟管理:关闭所有非必要时钟域
  • 唤醒源配置:保持GPIO、RTC等唤醒源供电

4. 唤醒流程
当以下任一事件发生时,系统从深度休眠唤醒:

  • 电源键按下
  • RTC闹钟触发
  • 其他预设的唤醒源信号

5. 调试与验证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验证深度休眠是否正常工作:
text

cat /sys/kernel/debug/suspend_stats
或查看内核日志中的休眠/唤醒记录:
text

dmesg | grep -i suspend
注意事项

  • 确保所有驱动都正确实现了suspend/resume回调
  • 检查是否有wakelock阻止进入深度休眠
  • 验证PMIC配置是否正确支持低功耗模式

RK3128的深度休眠模式可以显著降低功耗,通常能将系统功耗降至毫瓦级别。
RK3128开发板/RK3128 双LVDS输出

网友A:
3128还有7.1安卓的呢?这个不错,做电视机顶盒真的好,还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