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ProcessChar()函数重复定义

楼主(2025-08-26):
使用STM32CubeMX创建并在STM32CubeIDE环境中编码的项目。我在编译时出现“multiple definition of `ProcessChar'”错误。ProcessChar()函数在两个源文件中都有定义。项目中没有头文件或原型声明会使这些函数成为全局函数。

该错误发生在链接过程中,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链接器会默认认为这个函数被重复定义。我认为这些函数应该在其各自的翻译单元/源文件中保持局部性,因此链接器应当将它们视为完全不同的函数。

网友A:
这个报错挺典型的,C语言里函数默认是全局作用域,所以两个.c里同名函数会冲突。

网友B:
如果只是想在文件内部用,可以在函数前加上static,这样作用域就限制在本文件了。

网友C:
你说的“局部性”只有对变量可以用static或者放在函数内部,对函数名不加static就一定是全局的。

网友D:
链接器报错就是因为它看到两个目标文件里都定义了ProcessChar,所以不知道该用哪个。

网友E:
如果这两个函数功能完全不一样,最好改个不同的名字,避免以后维护时混淆。

网友F:
也可以把它们声明成static inline放在头文件里,这样就算多个.c用到也不会多重定义。

网友G:
CubeMX生成代码的时候,有些文件名和函数名是模板化的,你可能在不同模块里写了同名函数。

网友H:
加上static一般就能解决,因为每个.c编译后符号不会导出给链接器了。

网友I:
记得检查下是不是有头文件里写了函数定义而不是声明,这也是多重定义的常见原因。

网友J:
总结就是:同名函数 → 链接器冲突 → static或改名解决,你需要根据用途选择方式。

网友K:
C语言里函数默认是全局作用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