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链接出错

楼主(2025-08-26):
先上图:

这么多错误?我查了文件,没有重定义。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检测的结果就是重定义。
话说编译都给指出来,查一查吧

网友B:
楼主,你可以在keil里面点击 Edit -> Find in files... 然后在哪里填写重复的字符串,如 I2C_Ack

网友C:
典型的重复定义。

网友D(2025-09-27):
如果文件没有重定义,那么可能是上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