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01x如何应用?

楼主(2025-08-26):
,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一、简介
ADS101x系列AD采集芯片有8款芯片,精度有两种12位和16位,采样率最小的860,最高的到3300,接口有IIC和SPI两种,引脚总共10pin。既可以单次转换,也可以连续转换,在单次转换模式下,一次转换之后器件自动断电,可降低空闲时的功耗。
        今天我们用的这款是ADS1015-Q1,12位精度,采样率3300,接口是IIC。

二、如何转换ADC值-单端模式
1.硬件电路
        首先,要确定采用哪种电路,规格书中提供两种电路,分别为:单端模式电路和双端模式电路,我们的电路采用的是单端模式,如下:

电路采用单端模式需要注意上图标记3点:
1)单端模式采集的电压范围从VDD和+FSR中电压值低的那一个取的,也就是说如果VDD是3.3V,FSR配置的4.096V,那采集的电压范围就从3.3V那里取;
2)单端模式只用了满量程的一半,也就是如图3标记的范围是0~2047;
综合来说,也就是采集的最高电压是VDD 3.3v的一半,也就是最高采集到3.3V电压时,对用的ADC值是1650左右,根据公式Vadc=3.3/4.096*2048=1650。4.096就是FSR,2048是单端模式也就是满量程的一半,12位的一半就是2048。

2.软件配置
        寄存器主要有4个,如下图:

1) 00:只读,转换出12位的ADC值。

2)01:配置寄存器,关键地方是MUX:表示配置的通道,PGA:配置的FSR,和计算电压值、ADC值公式有关,采集的电压范围和VDD、FSR有关。

        我们配置的是001。

其他的是比较器的配置,单端模式中没有用到

3)02 :阈值寄存器,主要是发出告警给ALERT/RDY脚

端模式如何转换ADC值

        计算公式如下:

例如:单端模式,FSR为4.096V

        ADC值 = (Vadc/FSR)*2048,单端模式为量程一半

                双端模式,FSR为4.096V

        ADC值 = (Vadc+FSR)/(2FSR)*4096。

公式原理可参考下图:

@21小跑堂 管理员,你好,求原创审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