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tiny84A进入不了编程模式,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25-08-26):
Failed to enter programming mode. Error received from tool:
Target connector seems to be reversed

Unable to enter programming mode. Verify device selection, interface settings, target power, security bit, and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网友A:
报错是没在接口发现硬件连接。你看看你的烧录接口是否接好了。

网友A:
排查方法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最常见)
"Target connector seems to be reversed"这个错误非常直接地提示了连接器可能接反了。

检查ICSP接口连接顺序:确保你的编程器(如USBasp、AVRISP mkII等)与Attiny84A的ICSP(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接口连接正确无误。ICSP接口通常包含以下引脚:

MCLR/VPP (编程使能)

VCC (电源)

GND (地)

PGC (编程时钟)

PGD (编程数据)

PGD (编程数据)

请对照你的编程器和Attiny84A目标板的图纸,逐一检查每条线是否对应连接,特别是MCLR、PGC和PGD这几条信号线有没有接错或接反。

检查连接可靠性:确保连接线没有虚焊、短路或断路。接触不良是导致无法编程的一大元凶。可以尝试轻轻拉扯连接线,或者重新插拔一下接口。

检查目标板供电:确保Attiny84A目标板供电正常。使用万用表测量VCC和GND之间的电压是否在芯片的工作范围内(例如5V或3.3V),并且电压稳定。有些编程器可以为目标板供电,但如果目标板自身功耗较大,建议使用外部电源为目标板独立供电,并在共地的前提下进行编程。

网友A:
软件与配置问题
设备型号选择:在IDE(如Microchip Studio / Atmel Studio)或烧录软件(如avrdude)中,务必确认选择的芯片型号是Attiny84A,而不是其他型号(如Attiny84)。

编程器接口设置:确认编程器的接口设置正确,例如选择了正确的编程模式(如ISP模式)。

熔丝位(Fuses)或安全位(Security Bit):

熔丝位设置错误(例如错误的时钟源选择)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响应编程指令。如果你之前修改过熔丝位,请特别检查这一点。

如果安全位被设置,芯片可能会拒绝再次编程。14你需要通过擦除芯片或使用特殊命令来清除安全位(如果编程器支持)。

特别注意:Attiny84A有一个DWEN (debugWIRE Enable) 熔丝位。一旦启用DWEN,将禁用ISP编程接口,只能通过debugWIRE进行调试和恢复。如果你不小心使能了DWEN,而你的编程器不支持debugWIRE(如AVRISP mkII),芯片就会“锁死”,无法通过常规ISP方式编程。这时你需要使用支持debugWIRE的调试器(如Atmel-ICE)来禁用DWEN,或者尝试通过高压并行编程器(HVPP) 来解锁。

网友A:
其他排查手段
尝试擦除芯片:如果可能,使用编程器软件的“擦除”功能尝试擦除整个芯片,这有时可以清除一些导致锁定的状态。

检查复位引脚:确保复位引脚(RESET)连接正确,并且没有被意外拉低或固定为高电平。

更换芯片或编程器:

如果条件允许,换一片新的、已知良好的Attiny84A芯片试试,以排除当前芯片是否已损坏。

尝试换一个编程器,或者用当前编程器去烧录另一个已知正常的同型号芯片,以排除编程器本身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A:
问题类别
可能原因
解决措施
硬件连接ICSP接口连接线序错误或接触不良对照图纸检查并重新连接
目标板供电异常(电压不对或不稳定)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必要时外接电源
软件配置IDE中设备型号选择错误选择正确的Attiny84A型号
编程器接口设置错误检查并选择正确的编程模式(如ISP)
芯片状态熔丝位设置错误(如时钟源)检查并修正熔丝位设置
安全位被设置尝试擦除芯片或清除安全位
DWEN熔丝位被使能使用支持debugWIRE的调试器或HVPP解锁
硬件故障编程器故障更换编程器测试
目标芯片损坏更换新的芯片测试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html?mod=attachment&aid=MjI3NjU1MnwzMTA5NTkzZXwxNzYzNjc1MDU4fDB8://2276552.png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3NjU1MnwzMTA5NTkzZXwxNzYzNjc1MDU4fDB8xixi2017 发表于 2025-8-26 11:28
软件与配置问题
设备型号选择:在IDE(如Microchip Studio / Atmel Studio)或烧录软件(如avrdude)中,务 ...

这样熔丝位正常吧?

网友B:
我用过TINY13 ,烧错熔丝就都变石头了。不能再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熔丝位正常吧?

Lock Bits = ?

网友B:
换个开发板试试。也许仿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开发板试试。也许仿真器坏了

嗯,换了,可以烧录了。又报废了一个开发板,很无奈,甚至自责

楼主:
此帖已结贴,感谢各位支持

网友C:
Attiny84A 无法进入编程模式较常见。可能是接线错误,检查 SPI 接口(SCK、MOSI、MISO)及复位脚连接;电源电压不稳,确保 3-5V 正常;熔丝位设置不当,如复位禁用;或编程器兼容性问题。可尝试重新接线、换编程器、检查熔丝配置,或用高压编程模式重置。

网友D:
Attiny84A 进入不了编程模式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常见的有硬件连接问题,如 VCC、GND、MISO、MOSI、SCK 等引脚接触不良或焊接错误。也可能是芯片供电不稳定,或者复位引脚未正确拉低。此外,编程协议或固件版本不兼容,以及芯片锁定位被激活等原因也可能引发该问题。
6 篇资料

网友E(2025-11-11):
Attiny84A 进不了编程模式较常见,可能原因:接线错误(VCC、GND、SCK、MOSI、MISO 引脚接错);供电不稳(电压需 3-5V);熔丝位设置不当(如时钟源选错致通信失败);编程器故障或驱动未装;芯片损坏。可检查接线、换编程器、重置熔丝位排查。

网友F:
很多人遇到过 Attiny84A 进不了编程模式的情况。大概率是 ICSP 接口线序接反或接触不良,也可能是供电不稳。另外,IDE 选了错误芯片型号、熔丝位设置不当锁死芯片,或是编程器不兼容、固件版本不符也会导致这问题。可先核对接线和供电,再排查软件配置,不行就尝试解锁或换芯片。

网友G(2025-12-24):
ICSP接口连接错误?

网友H:
熔丝位设置错误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响应编程指令。若之前修改过熔丝位,需特别检查这一点。

网友I:
ICSP接口引脚连接顺序错误或接触不良,会导致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网友J:
板子供电异常?

网友K:
复位引脚有没有被意外拉低或固定为高电平。复位引脚通常需要接下拉电阻,避免误触发。

网友L:
DWEN熔丝位被意外使能?

网友M:
编程器固件可能不兼容吧

网友N:
有时IDE软件的临时故障可能导致无法正确识别芯片进入编程模式。可以尝试重启IDE软件或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O:
有木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P:
Attiny84A 无法进入编程模式常见原因:一是熔丝位配置错误(如时钟熔丝设为外部晶振但未接,或上锁位开启);二是编程电压 / 时序不匹配(需确认 ISP 接口 VCC 为 3.3V/5V 适配);三是硬件接线问题(MOSI/MISO/SCK/RST 引脚虚焊、电平转换异常);四是复位引脚被拉高 / 硬件故障。可先通过高压编程重置熔丝,排查接线与电源,换编程器(如 USBasp)重试。

网友P:
Attiny84A 无法进入编程模式是高频问题:常见熔丝位误配置(如时钟设为外部晶振却未接、上锁位开启),需用高压编程器重置熔丝;其次是 ISP 接线错误(RST/MOSI/MISO/SCK 虚焊、电平不匹配),需核对引脚定义;也可能是编程电压(3.3V/5V)不符、复位引脚被外部电路拉高,换 USBasp 编程器并断开外设供电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