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电源线细了有什么不良后果?

楼主(2025-08-26):
电源线细具体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总结如下:
1,导线会有压降。
导线的压降,很简单根据欧姆定律 U=IR,电流越大,压降越大,线宽和电阻成反比,线越细压降也就越大,那么可能造成前端12V输出,到末端可能只有11.95或11.9V。
原理:电流流过有电阻的导线会产生电压降(ΔV = I * R)。线越细、电阻越大、电流越大,这个压降就越大。
表现:带载能力差:空载时电压正常,一旦接上大功率设备,电流增大,在线路上的压降变大,导致设备实际得到的电压远低于额定值。这可能导致设备工作不稳定、频繁重启、性能下降(如电脑死机、硬盘损坏)或根本无法启动。
设备损坏风险:为了补偿远端的低电压,设备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可能会试图抽取更大的电流,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线损和发热,形成恶性循环。

2,效率低
原理:根据焦耳定律(P = UI=I² * R),导线上的功率损耗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与电阻成正比。线细导致电阻R增大,在相同电流I下,损耗的功率(以热的形式浪费掉)会显著增加。
表现:电源本身效率很高,但因为线损,实际到达负载设备(如电脑、手机)的功率变少了,电费无形中增加了。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会缩短续航时间。

3,导线发热
导线发热,电流大、功率大、损耗大,这些损耗去哪里了?没跑远,转换成热能,所以导线越细,电流越大,线越容易热,比如交流电线太细, 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原理:这是能量浪费的直接体现。所有在线路上损耗的功率(P_loss = I² * R)都会转化为热量。
表现:用手触摸电线会感到明显烫手,甚至无法长时间握住。电源适配器或线缆本身会非常热。

最主要的还是发热

楼主:
确实是。如果发热温度过高的话,会引起起火短路等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