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一个别人画好的PCB,改一下线就变亮了,要设置哪里?

楼主(2025-08-26):
例如下面一段走线

如果给删除掉就是这样的效果

再画上就变成了这样的

如果要想让它不亮,只能双击导线,去改变它的属性才恢复到不高亮的状态,如何做到自动识别?要设置哪里?

不是选中的意思,你改多少条就会亮多少条
亮应该是选中的意思吧,点一下其他地方呢

网友A:
可能是违反了软件的规则,导致DRC检查报错

网友B:
99se的软件?
明显看出问题,是楼主走线是用的是Place-> Line,而不是Place ->Interactive Routing
“Line”带不了网络属性,所以报错.仔细看第3图,有线连着呢,飞线还在,就是没带上网络属性。。。
“Interactive Routing”才能带网络属性。

楼主:
结贴,用快捷键PT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对的。飞线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