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切换由MFX_v3控制的LED?

楼主(2025-08-27):
用STM32L496开发板,想要切换LD1(根据UM2160文档,该LED由MFX_v3芯片上的MFX_GPIO4控制)。
我想在STM32CubeIDE中实现这一功能,但不太清楚如何使用MFX扩展设备。是否可以在Cube软件中生成这些MFX配置代码?
另外,是否有关于MFX_v3寄存器和功能的详细资料?

网友A:
MFX_v3相当于是个IO扩展芯片,你需要通过I2C和它通信才能控制到LED。

网友B:
CubeMX里不会自动生成MFX的配置代码,它只生成主MCU的部分,MFX得自己写驱动。

网友C:
ST的BSP里其实有现成的例程,比如Board Support Package里就有控制LD1的接口,可以参考。

网友D:
UM2160里只提到连接关系,真正的寄存器和协议要看MFX的数据手册。

网友E:
MFX芯片在Discovery和Eval板子上常用,ST通常会在BSP库里给出初始化和IO控制函数。

网友F:
你可以直接用BSP_LED_Toggle(),它内部已经处理了MFX的寄存器访问。

网友G:
如果想自己写,可以看MFX的IO寄存器映射,先通过I2C写GPIO配置,再写输出电平。

网友H:
Cube里没有MFX驱动选项,但可以把I2C接口生成好,剩下的手动添加BSP库。

网友I:
MFX_v3不仅能做GPIO,还能做触摸、ID检测,所以寄存器文档比较分散。

网友J:
建议直接下个对应开发板的固件包,从Examples/BSP里找MFX的控制代码就能用了。

网友K:
MFX_v3相当于是个IO扩展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