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防止调试会话尝试对外部存储器进行编程?

楼主(2025-08-27):
在之前的项目中使用 System Workbench 时,并未遇到此问题。

当使用外部闪存(QSPI)时,运行调试会话会失败, STM32CubeIDE 会对外部闪存进行编程但失败。

在运行调试会话时,我只希望编程内部闪存。

我会提前一次性编程外部闪存,而不是直接将自定义的外部加载程序挂接到调试器中,并在每次调试会话时都对外部闪存进行编程。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挺常见的,CubeIDE默认会把外部flash当成镜像的一部分去写。

网友B:
在调试配置里检查下,可能勾选了External Loader,去掉就只烧内部flash了。

网友C:
有时候IDE自动识别了linker script里的外部存储区,把它也当目标区,改下scatter文件可以解决。

网友D:
你可以把外部flash的段标记成NOLOAD,这样调试下载的时候不会去写它。

网友E:
System Workbench可能默认没有附加外部loader,所以之前不会出问题。

网友F:
也可以在Debug Configurations里,勾掉Verify和Download外部存储区的选项。

网友G:
如果你已经有一次性编程外部flash的方式,那就让调试器只处理0x08000000起的内部flash。

网友H:
在.cproject或者.launch配置里,把QSPI段排除掉也能达到目的。

网友I:
有时候STLink Utility的配置也会影响,建议确认只加载内部区域。

网友J:
总之思路就是:保持linker脚本正确,去掉外部loader,让IDE不要碰外部flash。

网友K:
CubeIDE默认会把外部flash当成镜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