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问题“Break at address “

楼主(2025-08-27):
在STM32Cube IDE中出现问题“Break at address "0xfffffffe"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
在STM32L4中,我将起始地址设置为0x0802F800,长度为10K。开始执行时,我遇到了上述问题。如果在Cube IDE的调试模式下逐步执行,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可能是由于程序跳转到了未编程的Flash区域或中断向量表偏移未正确配置导致的。

网友B:
中断向量表偏移未配置?

网友C:
中断向量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