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更新到1.8.0后,开发板列表为空

楼主(2025-08-27):
我将IDE更新到1.8.0版本,当我尝试创建STM32项目时,由于列表为空无法选择开发板。所有按钮都没有反应。我已经重新安装并检查了所有更新,但情况依旧...

网友A:
强制更新设备数据库,关闭自动刷新功能。

网友B:
检查固件包是否完整。

网友C:
可能是1.8.0版本存在已知Bug。

网友C:
卸载当前版本,安装1.7.0或更早的稳定版本

网友D:
独立使用STM32CubeMX生成项目,绕过IDE的设备选择界面,避免列表加载问题。

网友E:
重新安装最新版本IDE,并单独安装固件包,

网友F:
更新或者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