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Cube MCU软件包与Keil MDK软件包的区别

楼主(2025-08-27):
使用STM32微控制器STM32G0系列,用Keil IDE进行开发。关于使用的软件包有一个疑问。我看到有两种包含CMSIS、LL和HAL驱动程序、评估板驱动、示例代码等的软件包:一种是从ST网站下载的STM32Cube MCU软件包,另一种是直接从IDE下载的Keil MDK软件包。

不确定使用这两种软件包各自有什么优势。可以同时使用两者吗?

网友A:
其实这两个包底层代码几乎一样,只是Cube的是ST官方维护,MDK的那个更偏向Keil的工程结构。

网友B:
我一般用Cube的包,更新快,特别是G0系列新特性都能第一时间支持。

网友C:
Keil MDK的那个包集成度高,直接新建工程就能选,少了折腾路径和库的时间。

网友D:
同时用没问题,比如驱动和例程用Cube的,工程模版用Keil的,很灵活。

网友E:
如果项目要跨平台,比如CubeIDE和Keil来回切,推荐用Cube的软件包更保险。

网友F:
你可以比较一下文件夹结构,Cube的更全,包括USB、CAN之类的中间件。

网友G:
MDK的有时候更新不及时,尤其对新出的芯片,Cube先支持。

网友H:
我试过用MDK的包,写起来顺手,但后来要移植就麻烦些,所以还是转回Cube。

网友I:
其实选哪个主要看你习惯,最终编译出来的代码性能差别不大。

网友J:
我建议新手优先用Cube的,资料多,遇到问题也更容易找到解答。

网友K:
其实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