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电源IC引发ADC采集误差问题

楼主(2025-08-27):
,
@21小跑堂

一、硬件MCU电源IC电路

        以MPS的电源IC MPQ20051为例,电路如下:

        规格书推荐电路如下

二、如何计算ADC值误差,电阻精度1%

        V = 0.8*(1+R1/R2);

        Vmin = 0.8*(1+(R1-0.1*R1)/(R2+0.1*R2));

        Vmax = 0.8*(1+(R1+0.1*R1)/(R2-0.1*R2));

        误差范围X1,X2

        X1 = (Vmin-V)/4096 * 3.3;

        X2 = (Vmax-V)/4096 * 3.3;

网友A:
最大误差 = (Vmax-Vmin)/4096 * 3.3;

网友B:
不要用开关电源给adc供电,开关电源后再加个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开关电源给adc供电,开关电源后再加个LDO

感谢您的建议。

这个应用场景是汽车电子领域电源时序控制电路有1.0V,1.8V,3.0V,每一个都加一个LDO,成本就上去了,误差存在,但是可接受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误差 = (Vmax-Vmin)/4096 * 3.3;

要考虑采样基准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

这个应用场景是汽车电子领域电源时序控制电路有1.0V,1.8V,3.0V,每一个都加一个LDO,成 ...

要求不高,那就随便折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考虑采样基准噢。

是的,基准也会产生误差。
这里总结的是电源IC引起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