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锡膏印刷刮刀过长会怎么样

楼主(2025-08-27):
在锡膏印刷过程中,若刮刀过长,会导致一系列印刷质量问题,具体表现及原因如下:
一、锡膏浪费与印刷性下降多余锡膏暴露:刮刀长度超过PCB尺寸时,多余部分无法有效参与印刷,导致锡膏暴露在空气中。助焊剂中的有机酸等成分会与空气反应,使锡膏黏度增大,流动性变差,进而降低印刷性。
印刷压力不均:过长刮刀需更大压力才能覆盖印刷区域,但压力集中于中间部分,两侧压力不足,导致锡膏分布不均,边缘区域印刷效果差。
二、印刷质量缺陷
图形凹陷与少锡:刮刀过长时,压力分布不均可能导致模板开口内锡膏填充不足,形成图形凹陷或少锡现象,影响焊接可靠性。
钢网磨损加剧:为覆盖整个印刷区域,过长刮刀可能需更大压力,加速钢网磨损,缩短其使用寿命,增加生产成本。
三、印刷效率降低
速度与压力失衡:刮刀过长时,为保证印刷质量,需降低速度或增加压力,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例如,高速印刷时,过长刮刀可能因惯性导致锡膏飞溅,需频繁调整参数。
清洁频率增加:多余锡膏易残留于钢网表面,需更频繁清洁,进一步降低生产效率。
四、设备稳定性风险
机械干涉:刮刀过长可能超出设备设计范围,与印刷机其他部件(如模板、PCB固定装置)发生干涉,导致设备故障或印刷中断。
参数调整困难:过长刮刀对压力、角度等参数更敏感,微小调整可能引发显著质量波动,增加工艺控制难度。
五、优化建议
长度适配原则:刮刀长度应略大于PCB长度(通常大1-2cm),确保完全覆盖印刷区域的同时避免多余部分。例如,PCB长度为30cm时,刮刀长度可选31-32cm。
材质与硬度选择:根据模板类型选择刮刀材质。金属模板建议使用钢刮刀,乳胶丝网则需软性刮刀,以避免钢网损伤及锡膏印刷残留问题。
压力与角度控制:印刷压力需稳定,确保锡膏成型一致;刮刀角度建议设为45°-60°,以平衡锡膏滚动性与向下压力。
速度匹配调整:根据锡膏黏度、PCB元件密度调整刮刀速度。高密度元件印刷时,降低速度可提升填充效果。

网友A:
过长刮刀可能需更大压力,加速钢网磨损,缩短其使用寿命,增加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