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关于ADC过采样的问题

楼主(2025-08-27):
,
DS里说:默认配置下 ADC 工作时钟是 32M,对应 2MHz 的转换数据率。
ADC 完成一次转换需要 16 个 ADC 时钟周期。其中,采样和转换流水进行,允许前次转换和当前采样在时间上交叠。convf=adc f/16。
在 ADC 时钟设为 32M 时,转换速率是 2MHz。ADC 在降频应用时,可通过寄存器 CURRIT<1:0>降低 ADC 的功耗水平。
ADC 可工作在如下模式:单次单通道触发、连续单通道、单次 1~16 通道扫描、连续 1~16 通道扫描。

我要使用2MSPS采样,两个采样数据求平均,最终得到1MSPS的采样速度和更高的精度。
1、用1MHZ的定时器,设置ADC连续采样两次,并求平均
2、用2MHZ的定时器,设置ADC单次采样,再每两个求平均
第一种方法是否会因为流水线,让两个要平均的采样点在采样时间上靠得更近,造成总体采样点不均匀,而第二种方法总体采样点均匀?哪种好?

另外DS、UM里都找不到寄存器 CURRIT的描述,只有这一处提到了

楼主:
文档里也没有晶体电容的描述,不过库代码里面有

网友A:
信号处理中,均匀采样是基础,有利于后续的滤波、FFT等处理。

网友B:
方法1的优点在于采样点时间间隔非常短,可以减少因外部干扰引起的误差,提高精度。但由于两个采样点时间间隔太短,可能会导致总体采样点不均匀。

网友C:
利用ADC流水线特性,通过1MHz定时器触发连续两次采样,硬件自动保证时间均匀性,软件处理简单。

网友D:
虽然可以降低定时器频率,但采样点不均匀,可能引入信号处理问题。

网友E:
两次采样的数据更容易保持一致性,有助于提高精度。

网友B:
采样和转换流水进行,即前次转换和当前采样在时间上可以重叠

网友F:
采样点时间间隔非常短,可以减少因外部干扰引起的误差。

网友G:
两次采样几乎连续,然后等待1µs再触发下一组。这样采样点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两两一组”集中出现。

网友H:
ADC设置为连续单通道模式,每次触发后连续采样两次。
每两次采样数据求平均,得到1MSPS的有效采样率。

网友I:
两个采样点的时间间隔适中,可以更好地捕捉信号的变化。

网友J:
两个采样点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可能会导致总体采样点不均匀。

网友:
采样点时间分布均匀,平均后的噪声抑制效果更优,精度提升更显著。

网友K:
如果外部信号变化较慢,两次采样的数据差异较小,影响平均值的效果。

网友L:
通过平均两个采样值,可以在不降低采样率的情况下提高信噪比和精度。

网友M:
定时器 + ADC连续采样两次,求平均

网友N:
利用ADC流水线特性,保证采样点时间均匀性

网友O:
结合DMA和中断处理,实现高效、稳定的1MSPS采样系统。

网友P:
通过对每两个采样数据求平均,可以有效降低噪声,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Q:
两个采样点的时间间隔较长,可能会引入更多的噪声。

网友R:
连续采样因流水线导致的样本相关性问题,尤其适合高频信号场景。

网友S:
设置ADC为2MSPS采样,然后对每两个采样数据求平均。这样可以保持采样点的均匀性,同时通过平均提高精度。

网友T:
可以方便地扩展为多通道采样或动态调整采样率。

网友A:
采样点均匀,抗混叠性能好,控制灵活,是更优的选择。

网友U:
在DMA中断中,每两个采样数据求平均,得到1MSPS的有效数据。

网友V:
可以用芯片adc的过采样功能

网友W:
第二种方法更优,因为它保持了采样点的均匀性,有利于信号的准确重建。

网友X:
避免因不均匀采样引入的高频噪声混叠。

网友Y(2025-11-14):
默认配置下 ADC 工作时钟是 32M,对应 2MHz 的转换数据率

网友V:
lks45x系列支持过采样模式

网友Z:
ADC 过采样是通过高于奈奎斯特频率的速率采样,再经数字滤波抽取数据,以提升分辨率(每倍频采样提升约 1 位精度)和抑制噪声。应用中需注意:采样率过高易导致 DMA 传输压力、占用过多 MCU 资源;滤波算法不当可能引入延迟,在电机高转速场景下,延迟会影响电流采样实时性,反而可能间接增大纹波,需结合需求平衡采样率、滤波方式与实时性。

网友AA:
定时器控制ADC连续采样两次,然后将两次数据相加取平均。

网友AB:
默认ADC工作频率为32MHz,转换率为2MHz。

网友AC:
ADC过采样可以提高分辨率,但需注意处理后的数据量和计算量增加。确保采样率符合系统需求,同时优化滤波算法。

网友AD:
间隔合适,便于准确捕捉信号波动。

网友AE:
重复采样可减少误差,提高数据准确性。

网友AF(2025-12-16):
这样的设计能根据需求灵活改变,适用于多路信号采集和采样速度调节。

网友AG:
芯片的ADC过采样能提高信号分辨率,减少噪声干扰,提升测量精度。

网友AH:
DMA中断每获取两份数据,计算平均值生成1毫秒一个的稳定数据流。

网友AI:
时间接近的采样点使数据分布不均,影响整体样本代表性。

网友AH:
ADC流水线特性确保每个采样点时间一致,提高数据采集的稳定性。

网友AJ:
平均两个采样值能减少随机噪声,增强信号稳定性。

网友AK:
用DMA中断辅助ADC采样,每毫秒完成一次数据采集,保证系统稳定高效。

网友AL:
采样时间短能降低干扰影响,提升数据准确性。

网友AM:
将连续数据成对求平均,有助于减少随机噪声,提升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AN: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减少等待时间,让数据转换更连续。

网友AO(2026-01-20):
为了防止采样不均造成的高频噪声混叠,可以采用均衡采样速率或使用滤波器。

网友AO:
两次采样对比可以减少误差,增强数据准确性。

网友AP:
将两个采样值平均处理,能有效提升信号质量,无需增加采样频率。

网友AQ:
时间间隔过长可能导致信号失真,增加噪声风险。

网友AR:
通过定时器启动ADC连续两次采样,合并两次结果,再平均,可减少噪声影响,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AC:
芯片ADC的过采样能提高信噪比,降低量化误差,使采样结果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