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仿真和烧写现象不一样

楼主(2025-08-27):
代码:

RunP.Flag_ColdStart = 0;

  RunP.ColdRunSetupSpeed = Cfg.s.SpeedForColdStart * 10 + 220;
  RunP.Seconds_Cold = 0;
  RunP.Minutes_Cold = Cfg.s.IntervalTimeOfColdStart * 60;
        UnlightLED7();
仿真LED7可以亮,烧写则不亮。
请问高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运行太快,看不出来亮了吗?[em:24:]

网友B:
烧写后程序是在正常运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太快,看不出来亮了吗?

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写后程序是在正常运行的吗?

仿真正常

网友C:
弄个LED,看闪烁频率两者一样吗

网友D:
可能是电源管理问题。软硬件

网友E:
做个长延时,用万用表测试下电压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数值溢出了。编译器让为条件不满足。或者是编译器把它优化了。
总之,如果仿真可以通过,代码基本没有啥问题,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了

网友F:
有时候硬件寄存器的配置在烧写后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