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前灯芯片引脚损伤判断方法1_过流or过压

楼主(2025-08-27):
, , ,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前言

最近一次上电误操作,让前灯芯片出现了损伤。通过失效分析,确定是操作引起的过压失效。借此机会,梳理下这两种失效模型:过压损伤与过流损伤。
更新日期:2025.09.25

一、异常情况

简单说明一下前灯芯片的结构和失效路径:恒流源从LED12输入,流经LED11、LED10A、LED10K...LED1K到阴极,相邻之间内含MOS开关,上电导通,内阻120mΩ。
1、失效现象

芯片#1
1)LED12 TO GND 短路
2)LED11/LED10A/LED10K TO GND 漏电

2、X-RAY现象
不规则阴影为焊锡

3、IV测试
1)芯片#1:LED12 TO GND 短路

2)芯片#1:LED11/LED10A/LED10K TO GND 漏电

二、从损坏机理上理解
判断前灯芯片是被电压击穿还是因过电流损坏,需要结合损坏现象、电路原理和测试手段进行分析。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判断方法和思路。
1、电压击穿(Over Voltage)

通常是瞬态高压(如静电ESD、电源浪涌、反接电压等)导致芯片内部绝缘层被击穿。
常见于输入引脚或栅极(MOSFET、驱动IC等)。
损坏特征:短路、漏电、击穿点碳化。

2、过电流损坏(Over Current)

长时间或瞬时电流超过芯片或LED的额定值,导致发热烧毁。
常见于输出端(如LED串)或功率器件。
损坏特征:金属熔断、焊线烧断、芯片局部烧黑。

三、电气测试判断

1、测量阻抗/通断
电压击穿:输入对地电阻显著降低(如从兆欧降到几百欧),存在漏电或短路。
过电流:输出端可能开路(烧断),或短路(热击穿后短路)。

2、反向耐压测试

使用可调电源缓慢加压,观察漏电流突变点。若远低于额定耐压,则可能是电压击穿。

3、I-V曲线测试

使用曲线 tracer 或源表测量芯片引脚的电压-电流特性。
电压击穿:曲线在低电压处出现漏电拐点。
过电流:输出端呈开路或非线性异常。

四、电路分析与场景还原

1、查看保护电路是否存在
是否有TVS(瞬态抑制二极管)、保险丝、限流电阻?
若无TVS,且发生雷击或电源反接,倾向电压击穿。
若有限流但未触发,可能电流持续过载。

2、故障发生场景

点火瞬间损坏?→ 可能是电源浪涌(电压问题)。
长时间点亮后烧毁?→ 可能是散热不良导致电流失控(过电流)。
更换灯泡后损坏?→ 可能是负载不匹配导致过流。

3、测量工作电压与电流

回顾正常工作时的电压是否超标(如12V系统瞬态可达40V)。
实测LED电流是否超过额定值(如标称350mA,实测600mA)。

五、分析结论

此次的情况,通过以下几点基本可以判断是过压损伤:
1)失效现象为短路与漏电,且失效位置是从源头处LED12开始损伤,与过压损伤相似。
2)金属未熔断、焊线未烧断、芯片没有呈现局部烧黑,与过流损伤不符。

Hi 大佬 感谢分享 依旧看不见图片哦~图片请勿复制粘贴,使用图片上传功能

楼主:
2025.08.27 创建
2025.08.28 修复图片看不见的问题
2025.09.25 <图片请勿复制粘贴,使用图片上传功能> 图片已重新上传@21小跑堂

楼主:
车灯市场前景好香,提前学习一波。车前灯芯片GALT61120的学习笔记,后续更新会将目录补充在评论区,欢迎加入讨论

GALT61120简单入门使用(简单使用能亮灯):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160-1-1.html
GALT61120进阶学习指南(芯片系统框架):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862-1-1.html
GALT61120的EMI改善方法(软硬件注意点):https://bbs.21ic.com/icview-3419914-1-1.html
GALT61120使用一百问(常见问题以及常用指令):https://bbs.21ic.com/icview-3424936-1-1.html

网友A:
你们可以看到图吗?

网友B:
原来大家都看不到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可以看到图吗?

调整了,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大家都看不到图呀。。

调整了,你看看恢复正常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了,你看看恢复正常没有

还是看不见。。。。。

网友A:
看不到图片的呀

楼主:
之前是直接复制图片会有问题,现在用图片上传方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不见。。。。。

之前是直接复制图片会有问题,现在用图片上传方式就ok了

楼主:
建议论坛恢复评论区的点赞功能,增加互动@21小跑堂

网友A(2025-09-27):
您的这个帖子确实应该点赞。
非常好的一次实例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