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基于PSoC® 4000T 测量CapSense Sensor的 Cshield 和 Cp?

楼主(2025-08-27):
如何基于PSoC® 4000T 测量CapSense Sensor Cshield Cp
1. 概述
PSoC® 4000T 是英飞凌(Infineon)推出的第五代CAPSENSE™ 技术微控制器,集成超低功耗触控功能。可以通过 自测库(BIST实现 Cshield(屏蔽电容) Cp(寄生电容) 的高精度测量。
2. 硬件配置
2.1 传感器设计
  • 自电容模式(CSD

    传感器直连至     PSoC CapSense 模块(如 CSD0),通过单端测量获取原始电容值。
  • 互电容模式(CSX

    使用发射(Tx)和接收(Rx)电极对,通过差分测量计算互电容(CM
2.2  屏蔽层配置
  • 驱动屏蔽技术

    在传感器下方布置屏蔽电极,通过 CSD_SHIELD 引脚连接至专用驱动电路,动态调节屏蔽电压达到防水的效果。
3. 软件实现
3.1 Setup EZI2Cbuffer
//ezi2c buffer setup
typedef struct I2CRamBuffer
{
    uint16_t u16_cshieldValue;
    uint16_t  u16_cpValue[CY_CAPSENSE_SENSOR_COUNT];
}I2CRamBuffer;
struct I2CRamBuffer MyI2CRegs;
3.2 初始化 CapSense 模块
   /* Initialize MSCCAPSENSE™ */
    initialize_capsense();
3.3  设置需要测试的参数的标志位
Cy_CapSense_RunSelfTest(CY_CAPSENSE_BIST_SNS_CAP_MASK |CY_CAPSENSE_BIST_SHIELD_CAP_MASK , &cy_capsense_context);
3.4 测量Cp(寄生电容)
MyI2CRegs.u16_cpValue  = CY_CAPSENSE_BIST_BUTTON1_ROW0_COL0_SNS_CAP_VALUE;
3.5 测量Cshield(屏蔽电容)
MyI2CRegs.u16_cshieldValue  =  *(uint32_t*)(cy_capsense_context.ptrBistContext->ptrChShieldCap);
4:关键API解释:

Function definition

Description

cy_en_capsense_bist_status_t  Cy_CapSense_RunSelfTest(

                 uint32_t testEnMask,

                 cy_stc_capsense_context_t * context)

The function performs various self-tests on all  the enabled widgets and sensors in the project. Select the required set of  tests using the bit-mask in testEnMask parameter.

testEnMask:

- CY_CAPSENSE_BIST_CRC_WDGT_MASK

- CY_CAPSENSE_BIST_SNS_INTEGRITY_MASK

- CY_CAPSENSE_BIST_SNS_CAP_MASK

- CY_CAPSENSE_BIST_ELTD_CAP_MASK

- CY_CAPSENSE_BIST_SHIELD_CAP_MASK

-CY_CAPSENSE_BIST_RUN_AVAILABLE_SELF_TEST_MASK

附带的示例代码可以使用这些函数测量Cshield Cp,然后通过 EZ_I2C 输出测试结果。
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 Version:3.5.0
Reference:

网友A(2025-09-29):
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网友B:
PSoC® 4000T 是英飞凌(Infineon)推出的第五代CAPSENSE™ 技术微控制器,集成超低功耗触控功能。可以通过 自测库(BIST)实现 Cshield(屏蔽电容) 与 Cp(寄生电容) 的高精度测量。

网友C:
使用发射(Tx)和接收(Rx)电极对,通过差分测量计算互电容(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