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E ADC 16通道采样和jlink有影响??

楼主(2025-08-27):
,
片子的16路ADC采样,接上jlink以后就电压不对,拔掉jlink以后就正常????请问什么原因,swd已经使能了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楼主:
JLInk只连接swd,sck,gnd,rst ,不连接vcc

网友A:
J-Link 供电电压不匹配?

网友B:
即使已调用 gpio_pin_remap_config使能 SWD 调试接口,但 J-Link 连接时可能通过 SWDIO/SWCLK 引脚引入噪声,干扰 ADC 采样。

网友C:
检查 J-Link 与开发板的连接线是否松动,确保 GND 引脚可靠连接。

网友D:
更新 J-Link 固件或更换最新版驱动

网友E:
可能是芯片内部 ADC 模块存在缺陷,建议更换芯片或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 J-Link 与开发板的连接线是否松动,确保 GND 引脚可靠连接。

不会,GND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芯片内部 ADC 模块存在缺陷,建议更换芯片或开发板

可能,ST的没有这个问题,GD的都说ADC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