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证明数组是指针的方法

楼主(2025-08-27):
#include <stdio.h>
int *p;
int a,b,c,d;

int main()
{
        a=0;
        p=&a;
        *p=1;
        *(p+1)=2;
   /* 我的第一个 C 程序 */
   printf("%d \n",p[0]);
   printf("%d \n",p[1]);

   return 0;
}
我没定义数组,那么我执行数组的操作能否通过?

楼主:
运行结果
证明指针可以转换为数组

网友A(2025-09-30):
在多数编译器的内存分配中,局部变量通常会连续分配内存空间,所以p+1很可能指向了变量b,因此这段代码大概率会输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