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把函数放到指定SRAM位置

楼主(2025-08-27):
我想把一个执行函数放到SRAM中的指定位置。我要如何实现?

我计划生成一个函数,将其转换为bin文件,再通过串口把bin文件存储到SRAM中,再在SRAM中执行这个函数的功能。这样可以不干扰我内部本身的程序设计。

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特定的编译链接选项将函数编译成一个独立bin文件,再用主程序通过串口接收并加载到SRAM的预定地址?最后转换成函数指针来执行?

网友B:
直接使用函数指令来实现呗。

网友C(2025-10-30):
执行函数放到SRAM,自己寻址放数据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D:
转换为bin文件,再通过串口把bin文件存储到S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