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5] AT32F405晶振不起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8-27):
AT32F405外置8Mhz 不起振什么原因??

网友A:
使用USB HS的话,AT32F405 要用12MHz晶振。

网友B:
不起振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没焊好,晶振元件故障,匹配电容不对等等,或者程序配置不对

网友C:
检查一下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否匹配,不匹配也会导致不起振。

网友D:
不起振原因挺多的,配置不对也可能不起的,你先用内部晶振看下芯片工作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