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如何在两个PWM脉冲之间设置延迟或偏移。

楼主(2025-08-28):
我用STM32L476生成PWM并想实时修改,目我的需求是在两个脉冲的开启时间之间设置一个延迟,让它们的任何边沿都不会对齐,如下图。

我的问题是如何在两个或多个PWM脉冲之间设置延迟或偏移?

网友A:
启动的时候不同时启动?

网友A:
或者插入死区?

网友B:
一般驱动芯片有死区保护

网友C:
程序也可以设置死区

网友D:
死区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