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在表达式视图中仅查看数组的一部分

楼主(2025-08-28):
我有一个包含100个项目的数组,但现在只有前10个被使用,因此我想查看前10个变量。

可以逐个列出数组项(例如,arr[0]、arr[1]……一直到arr[9]),但我猜想有更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

我设想了一些方式。但是好像行不通
arr[0-10]
arr[:10]
arr[0], 10
arr, 10

网友A:
你可以在表达式窗口里直接写arr[0]@10,这样就会显示从arr[0]开始的10个元素。

网友B:
我平时调试时也用这种写法,很方便,不用一个个加。

网友C:
CubeIDE的表达式窗口基本遵循GDB语法,所以@后面跟数量就行。

网友D:
你写的arr[:10]这种更像Python的切片,调试器里不支持。

网友E:
我以前也傻傻地一个个添加,后来才知道这个技巧,效率提升很多。

网友F:
如果数组比较大,还能用arr[20]@5这样看从arr[20]开始的5个元素。

网友G:
你这个需求很常见,调试内存或数组数据时经常会用到。

网友H:
有时候在Memory窗口里输入地址+长度也能实现类似的效果。

网友I:
注意语法里是@不是-,arr[0-10]会报错。

网友J:
多练几次就习惯了,特别是调试环形缓冲区之类的,简直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