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到 GD32E230 SPI 移植,8 位连续发数据时钟异常

楼主(2025-08-28):
从 STM32F0 移植 SPI 到 GD32E230 时,若用 8 位帧连续发数据,不按特定方式操作 DR 寄存器会导致时钟异常,其底层寄存器结构差异是如何影响时钟输出的?

网友A: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 GD32E230 和 STM32F0 的 SPI 外设底层寄存器结构和控制逻辑的差异。

网友B:
检查并正确配置帧格式。

网友C:
根本原因在于GD32E230 的 SPI 外设在 数据寄存器操作、状态标志逻辑和时钟生成 方面与 STM32F0 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