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SPI 查询 RBNE 标志:兼顾效率与完整性的间隔设定

楼主(2025-08-28):
GD32 MCU 的 SPI 通信中,若从设备返回数据存在延迟,通过软件查询 SPI_FLAG_RBNE 标志位的方式,如何设定查询间隔才能兼顾效率与数据完整性?

网友A:
主设备持续检查SPI_FLAG_RBNE是否置位

网友B: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x, SPI_FLAG_RBNE)); // 等待接收缓冲区非空
uint8_t receivedData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x); // 读取数据

网友C:
确保仅在确认有有效数据时才进行读取操作,避免因过早访问导致的无效值或错误触发

网友D:
根据GD32的特性,直接依赖发送缓冲区空标志可能不足以准确判断传输完成状态

网友E:
若仅依赖TBE标志提前释放片选,可能导致最后一字节尚未发送完毕就被拉高CS,造成从机接收错误

网友F:
SCK频率过高可能导致从设备响应不及,进而引发数据延迟

网友G:
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可启用SPI接收中断

网友H:
在向SPI Flash写入地址指令后,需等待RBNE标志有效才能读取状态寄存器或后续数据块。此过程中若出现超时,可能提示通信异常或设备忙状态

网友I:
如连接MPU6050等器件时,主设备发送读取命令后,需通过RBNE判断是否收到响应包头,再顺序解析完整数据帧

网友J:
通过合理利用SPI_FLAG_RBNE标志位并结合时序校准、电气特性匹配及错误处理机制,可有效解决GD32 MCU中SPI通信的数据延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