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SPI SCLK 毛刺排查:RCU 分频与时钟极性的作用

楼主(2025-08-28):
在 GD32E230 上调试 SPI 通信时,用示波器观测到 SCLK 时钟有异常毛刺,排除硬件接线问题后,软件层面可从 RCU 时钟分频、SPI 时钟极性配置哪方面排查,原理是什么?

网友A:
GD32E230 的 SPI SCLK 毛刺排查中,RCU 分频决定 SCLK 频率稳定性,分频不当易引发高频噪声;时钟极性(CPOL)设定时钟空闲电平,匹配错误会导致信号边沿异常。需确保 RCU 分频合理,且 CPOL 与从设备一致,减少边沿抖动,抑制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