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SPI 时钟毛刺:RCU 分频调整解决

楼主(2025-08-28):
SPI 通信时示波器测 SCLK 有高频毛刺,排除硬件接线后,检查 RCU 配置。原来 APB1 时钟用 HSI(8MHz)经 6 分频到~1.3MHz,SPI 预分频 8,时钟约 166kHz。改成 HSI 经 2 分频到 4MHz,SPI 预分频 4,时钟 1MHz,毛刺消失。原理:RCU 分频系数过大,时钟输出稳定性下降,需平衡速率与稳定性。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谐波、纹波或负载突变导致的瞬态电压波动会耦合到信号线上,尤其在数字电路高速切换时更为明显

网友B:
用示波器探头分别测量电源轨与地之间的纹波幅度,观察是否与毛刺频率相关联

网友C:
多点接地形成的地环路会引入环流,导致参考电位不稳定,进而在敏感信号上产生尖峰

网友D:
确认系统是否采用单点接地设计,并排查长距离布线中的寄生电感效应

网友E:
当SPI速率较高且走线过长时,分布电容和电感会导致波形畸变

网友F:
若探头衰减比设置为1:1但实际信号频率接近其标称带宽上限,相位失真可能导致吉布斯现象

网友G:
不稳定的触发电平设置会导致每次捕获的起点偏移,视觉上放大随机噪声

网友H:
板载晶振、DDR内存等周期器件产生的谐波可能通过空间辐射被时钟线接收

网友I:
当示波器采样率低于信号最高频率的2.56倍以上时,快速边沿会被错误重构为低频包络下的毛刺群

网友J:
缩短关键信号走线长度,遵循3W原则控制间距以减少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