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S 硬件控制改软件

楼主(2025-08-29):
将 GD32E230 设为 SPI 从机,接 STM32 主机,用硬件 NSS(PA15)时通信丢包。改成软件控制 NSS,在主机拉低 NSS 后,从机延迟 1us 再读 RBNE 标志,丢包问题解决。因硬件 NSS 电平切换时存在抖动,软件延迟可抵消信号不稳定的影响。

网友A:
优先使用软件 NSS

网友B:
信号抖动、时序不匹配

网友C:
检查 SPI 的 CPOL/CPHA、NSS 滤波、GPIO 驱动

网友D:
如果硬件 NSS 无法通过滤波彻底解决问题,优先使用软件 NSS 控制,因为其稳定性更高且易于调试。硬件 NSS 更适合低速或对时序不敏感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