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优先级设为 “VERY_HIGH”,会抢占其他外设 DMA 吗?

楼主(2025-08-28):
用 N32 同时跑串口 DMA(优先级 VERY_HIGH)和 SPI DMA(优先级 HIGH),结果 SPI DMA 频繁丢包,是不是串口 DMA 抢占了带宽?
项目中串口数据不能丢,SPI 也得稳定,有没有办法在 N32 上平衡两者优先级?
比如调整 DMA 的子优先级,还是有其他资源分配策略?

网友A(2026-01-31):
若 SPI 时钟过高,改为 16/8MHz,增加传输容错时间;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将串口或SPI的数据传输组织成更大的批量,以减少DMA请求的频率。

网友C:
如果数据传输允许一定的延迟,可以设计一种交错传输的策略,即让串口DMA和SPI DMA交替进行数据传输,以平衡总线带宽的使用。

网友D:
提高SPI总线的优先级

网友E:
用硬件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