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302 的无电解电容方案做冰箱电机驱动

楼主(2025-08-28):
英飞凌 XMC1302 无电解电容方案驱动冰箱 PMSM,CBB 电容容量选多大合适?调试时总出现电压波动
用 XMC1302 的无电解电容方案做冰箱电机驱动,按参考设计选了 10μF 的 CBB 电容,结果电机启动时母线电压波动超 30%,XMC1302 频繁触发过压保护。
CBB 电容容量需匹配电机功率,但是我没找到 XMC1302 方案的具体选型公式 —— 100W 的 PMSM应该该配多大 CBB 电容?是单纯按功率算,还是要结合 XMC1302 的谐波抑制算法调整?求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您好,
  您参考的方案是下面链接中的方案吗?
https://www.infineon.com/evaluat ... SOC4#!designsupport
  如果您之前有对接过我们的FAE,他们那边应该会指导您进行相关的配置修改。
  如果没有的话,建议您到英飞凌的官方支持平台建一个case,会有对应的工程师与您取得联系。
  Thanks.

BR,
Owen

网友B(2025-09-30):
CBB 电容的容量选择需同时匹配电机功率、母线电压波动抑制需求和XMC1302 的谐波补偿算法特性,并非单纯按功率比例计算。针对 100W PMSM 电机

网友C(2025-10-30):
结合 XMC1302 的谐波抑制算法调整

网友D:
要结合 谐波抑制算法调整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