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XMC1302 驱动冰箱电机

楼主(2025-08-29):
XMC1302 驱动冰箱电机,无电解电容方案在低转速时电机抖动严重,怎么解决?

网友A(2025-09-29):
为什么不添加点解电容?空间局限?

网友B:
可能还是程序健壮性问题

网友C:
XMC1302 驱动冰箱电机应用还是比较先进的

网友D(2025-10-30):
抖动是电压波动导致的?还是控制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