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302 无电解电容方案的板级功率因数怎么提升?

楼主(2025-08-28):
XMC1302 无电解电容方案的板级功率因数怎么提升?实测只有 0.82,离目标 0.9 差很多、按英飞凌参考设计做 XMC1302 无电解电容方案,板级功率因数实测 0.82,而资料宣称能到 0.9 以上。检查了 AC 输入电路和 XMC1302 的功率因数控制寄存器,都是默认配置。是要开启 XMC1302 的特定功率因数优化功能?还是需要调整电流采样的 ADC 参数(比如采样频率、滤波系数)?有没有把功率因数调到 0.9 以上的实操案例?

网友A(2025-09-29):
其实主要还是频率

网友B:
XMC1302 无电解电容方案的主要应用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C:
0.9以上确实需要高深的积累

网友D:
这个确实不好回答,一般也就是0.7左右吧上到0.9需要品质非常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