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CBB 电容电压冲得很高,会损坏芯片吗?

楼主(2025-08-28):
电机启动瞬间 CBB 电容电压冲得很高,会损坏芯片吗?怎么限制?XMC1302 驱动冰箱电机启动时,示波器测 CBB 电容两端电压瞬间冲到 450V(输入 AC 220V),虽然没超过 XMC1302 的耐压值(600V),但长期这样会不会影响 CBB 电容寿命?
在 XMC1302 软件里加软启动算法来压制这种瞬间冲高,还是得在硬件上串限流电阻?加限流电阻会不会影响正常运行时的功率?

网友A(2025-09-29):
会的,一般就是限制电压冲太高

网友B:
加限流电阻不会影响正常运行时的功率

网友C:
存在这种风险

网友D:
肯定存在损坏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