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机偶尔出现 “丢步”,重启后又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8-28):
用 XMC1302 的无电解电容方案控制冰箱 PMSM,运行中偶尔出现电机突然停转(丢步),重新上电后恢复正常。查故障日志发现,丢步时 XMC1302 的 “母线电压低” 标志被触发,但实测当时母线电压正常。是 XMC1302 的电压采样精度不够,还是无电解电容方案的电压波动导致误判?需要调整电压采样的阈值吗?

网友:
电源电压的不稳定可能导致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丢步现象

网友A:
驱动器的过载或过热可能导致电机丢步

网友B:
电源中的噪声干扰可能会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行

网友C:
反复通断电源,模拟故障现象,观察是否必现

网友D:
超过电机额定承载能力的轴向载荷可能导致丢步

网友E:
增加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F:
控制器输出电压的不稳定可能导致电机丢步

网友G:
电源电压的瞬时波动可能导致电机在短时间内无法获得足够的电力,从而出现丢步。重启后,电源电压恢复正常,电机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H:
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负载在电机的承载能力范围内,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负载可能会瞬时增加,导致电机无法提供足够的扭矩,从而出现丢步。

网友I:
驱动器温度过高触发保护,自动降低输出电流或暂停输出。

网友J:
外部信号干扰可能会影响控制器的脉冲信号,导致电机丢步

网友K:
超过最高空载转速后,扭矩快速下跌

网友L:
外部信号干扰可能会影响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导致电机丢步

网友M:
脱开负载空转电机,判断属电气还是机械问题

网友N:
电机加速/重载时,电源电压瞬间低于驱动器最低工作电压,导致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O:
步进电机在低速低频段易因谐振导致力矩骤减

网友P:
超出电机最大转矩,导致丢步

网友Q:
控制信号的瞬时干扰可能导致电机在短时间内无法接收到正确的控制信号,从而出现丢步。重启后,干扰消失,电机恢复正常。

网友R(2025-09-29):
建议增加额外的确保防错机制

网友S:
有没有可能是瞬时电流太大导致的

网友T:
看一下防错机制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