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英飞凌 XMC1302 无电解电容方案的量产参考设计,能不能直接用于 1.5 匹空调 PMSM 驱动?

楼主(2025-08-28):
看到英飞凌 XMC1302 无电解电容方案主要针对冰箱,但项目需要做 1.5 匹空调(约 1100W)的驱动,想复用该方案。但参考设计中的 CBB 电容、功率管型号都是按小功率(100-200W)设计的,直接放大功率会不会导致 XMC1302 的谐波抑制算法失效?比如空调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冰箱的 5 倍,XMC1302 的电流环能不能承受?有没有做过功率放大的朋友?

网友A(2025-09-29):
建议咨询一下官方确认一下

网友B:
英飞凌 XMC1302 无电解电容方案主要针对冰箱

网友C: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大功率的话对应的所有选型都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