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NAU83U25YG 接汽车仪表板,无滤波器设计却有 AM 频段干扰,怎么解决?
按 NAU83U25YG 手册采用无滤波器设计,接汽车仪表板音频输出时,AM 调幅频段(如 1000kHz)出现明显杂音,虽然手册说展频振荡器能降 EMI,但实际调试没效果。试过调整 I2C 配置的增益(从 0dB 降到 - 10dB),干扰略有减少但音量不足。额外加 RC 滤波?还是得修改 NAU83U25YG 的展频参数?有没有在车载 AM 频段下调试过的

楼主(2025-09-23):
解决 NAU83U25YG 的 AM 干扰:1. 布线优化,缩短信号线,远离电源和高频电路;2. 电源加磁珠和电容滤波;3. 芯片接地良好,单点接地减少环路;4. 输入输出串小阻值电阻抑制干扰;5. 尝试软件调整增益降低灵敏度。

网友A:
布线优化:缩短信号线长度,远离电源和高频电路,晶振等元件就近布局,减少环路面积。
接地处理:单点接地,增大接地面积,用铜皮包裹敏感电路,降低干扰耦合。
电源滤波:在芯片供电端加 104 陶瓷电容和 10μF 电解电容,抑制电源引入的 AM 干扰。
软件补偿:通过算法对音频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削弱 AM 频段干扰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