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2] AT32F402 关于用IO模拟SPI

楼主(2025-08-28):
就问一下,论坛里面哪位大哥使用过AT32F402相关,用IO模拟SPI然后有成熟的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A:
模拟SPI你随便找个参考例子就行,网上有很多关于ST的模拟SPI你可以参考,很简单,就是配置IO输入输出和时序

网友B(2025-11-12):
引用 网友A:
模拟SPI你随便找个参考例子就行,网上有很多关于ST的模拟SPI你可以参考,很简单,就是配置IO输入输出和时序 ...

应该和模拟I2C的逻辑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