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DD稳压二极管开路失效问题解析

楼主:
MDD稳压二极管(Zener Diode)作为电子电路中常见的电压基准与保护元件,因其反向击穿时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电压而被广泛应用。然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稳压管并不是“永不失效”的器件,它也会出现开路、短路或参数漂移等问题。其中,开路失效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失效模式,对电路功能影响很大。作为FAE,在现场支持客户时,常常需要针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和解答。

一、什么是开路失效?
所谓开路失效,是指稳压二极管内部PN结因热击穿、机械应力或长期过载导致内部连接断裂,表现为器件不再导通,相当于电路中该元件被移除。此时,稳压管失去了其应有的稳压或保护作用。
在电源基准电路中,开路会导致参考电压消失,后级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在过压保护电路中,开路失效意味着无法再钳位浪涌,负载将直接暴露于过高电压下,风险更大。

二、导致开路失效的常见原因
过功率冲击
当稳压管承受的功耗超过额定值时,芯片温度急剧升高,金属化层或焊点可能因热应力断裂,从而导致开路。这种情况多见于浪涌、雷击或电路设计没有预留足够功耗裕量。
反复浪涌冲击
虽然稳压二极管能吸收一定的瞬态能量,但它并非专门设计用于大能量浪涌(TVS管才适合此类应用)。反复受到浪涌作用,会使结区逐渐退化,最终形成开路失效。
焊接工艺不良
在生产装配过程中,如果焊接温度过高或焊点虚焊,也可能在使用中因热循环或机械应力导致内部开路。
长期工作在临界条件
稳压管若长期在接近最大额定电流或功耗的条件下工作,会加速结区老化。随着时间推移,其结构可能出现裂纹,最终导致开路。

三、开路失效的后果
稳压二极管一旦开路,往往会让设计失去最后的“安全阀”。
在稳压电源电路中:输出电压不再稳定,可能随输入波动,导致电路功能异常。
在保护电路中:负载直接面对过压风险,轻则系统重启,重则IC损坏。
在参考电路中:后级比较器或控制电路无法获得稳定基准,造成误判或功能失效。

四、如何预防开路失效?
合理选型
确保稳压管的功率裕量在1.5倍以上,避免器件长时间高负载运行。
针对浪涌保护应用,应优先选用专用的TVS管,而不是普通Zener。
电路设计优化
串联限流电阻必须设计合理,既要保证足够的稳压电流,又要避免电流过大。
在电源入口处增加滤波和浪涌抑制元件,分担稳压管压力。
关注焊接和装配
生产环节严格控制回流焊温度曲线,避免虚焊、过热。
对关键电路建议做高低温循环试验,提前发现潜在隐患。
失效模式评估
在可靠性设计中,工程师要认识到稳压管更常见的失效是开路,而不是短路。
对保护电路,可以考虑并联多颗或加冗余设计,避免单点失效造成系统风险。

五、FAE常见解答要点
当客户反馈“稳压管失效”时,FAE需要结合失效模式来判断:
如果是开路 → 多半是过功率冲击或焊接问题;
如果是短路 → 多见于严重浪涌瞬间击穿;
如果是参数漂移 → 可能是长期过载或温度应力引起。
对于开路问题,通常建议客户重新评估功耗裕量、确认浪涌环境,并优化PCB布局及焊接工艺。

MDD稳压二极管开路失效虽不如短路那样直观,但在保护类应用中却更为危险,因为它意味着保护功能“悄悄失效”。作为FAE,在与客户沟通时,既要让其理解稳压管的工作极限,也要引导其合理使用TVS、LDO等更合适的器件。只有在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失效模式,才能避免系统在关键时刻因一个小小的稳压管开路而导致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