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仿真自动平衡电桥,反向端为什么不是0?请教

楼主(2025-08-28):
如图所述,被测物使10uh电感,阻抗大约62欧姆,反馈电阻不管设置多大,反相端电压都很大,为什么不平衡?

多谢!

网友A:
每个点的电压你标出来啊

网友B:
你放大器不会是单电源供电吧,再者反馈电阻越大放大器越容易饱和。

网友C:
请教下,这种电路一般用在什么产品上啊

网友D:
10uh电感阻抗62欧姆,是不是频率太高了导致运放速度跟不上出现相移了

楼主:
请教为什么要串一个1K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为什么要串一个1K电阻?

随意值。要不然仿真就崩溃了。串联的电感是0欧内阻的理想电感,直接连接信号源直流工作点就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意值。要不然仿真就崩溃了。串联的电感是0欧内阻的理想电感,直接连接信号源直流工作点就异常了。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