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下大佬

楼主(2025-08-28):
这种情况下BAT不是一直流向VBAT吗?还是我理解不对

网友A:
问题是啥来着

网友B:
电流流向是 VBAT--BAT
bat 是受控于MOS

网友C:
如果左边是负载,你说的是对。  但现在左边是Vbat,大概率是4.2V的电源,右边是3.7V的电池。左边电压高,你说的就不成立了。中间管子决定是否给电池充电

网友D:
楼上说得都很透彻,如果你还不放心可以用两个P沟道管子,S极对S极串联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真正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左边是负载,你说的是对。  但现在左边是Vbat,大概率是4.2V的电源,右边是3.7V的电池。左边电压高,你 ...

好的,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得都很透彻,如果你还不放心可以用两个P沟道管子,S极对S极串联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真正的开关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E:
看你哪边是源,哪边是负载了

网友F:
这是一个单向电源开关电路。正常VBAT是电源,BAT是负载。

网友G:
如果左边是负载,MOS管是为了减小线损的吧,管子导通后,管上压差会小于管内寄生二极管压降,右边是负载的话MOS管就是控制通断了

网友H:
Q3只能关断从VBAT到BAT的通路,只要BAT电压高于VBAT ,BAT到VBAT通过体二极管是恒通的。

网友I:
g极得打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