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EMBEDDED AI

楼主(2025-08-28):
GD32 EMBEDDED AI怎么跑不动

网友A:
模型文件过大,超出GD32芯片的Flash或RAM容量?

网友A:
减少模型参数或量化精度。

网友B:
模型转换时未正确设置目标芯片型号或编译选项。

网友C:
检查编译选项中的优化级别,避免过度优化导致功能异常。

网友D:
Flash/RAM溢出?

网友E:
优化代码结构,减少全局变量和静态内存分配,或使用动态内存管理

网友F: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G:
中断或DMA配置冲突。

网友G:
工具链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