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与被测信号不共地的ADC采样

楼主(2025-08-28):
电路中将地分割了一个AGDN,一个DGND。想要对DGND里的信号采样。请教地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可以用隔离运放,或者线性光耦。

芯片有点小贵

网友A:
要不然就转成pwm信号,用光耦或者io隔离芯片

网友B:
你的AGND 和DGND 是怎么处理连接的?
0欧?
如果本身没隔离,那没必要搞隔离采样
用差分运放 即可

网友B:
如果是隔离的
那么 可以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GND 和DGND 是怎么处理连接的?
0欧?
如果本身没隔离,那没必要搞隔离采样

完全隔离,两套电源系统

网友C:
看示意图是测差分电压。随便了。

是测分压的,不同地,测电压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示意图是测差分电压。随便了。

大信号的采样可以不管地平面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信号的采样可以不管地平面么?

你自己评估这个电桥失衡时共模抑制比是否满意。
看图纸。四臂应该是敏感电阻。失衡越大信号越强,但是共模抑制也越差。
大信号时基本上信噪比是个常数。小信号时接地噪声可以看作被抑制仅剩下热噪声。与接地无关。
当然后面接的放大器、ADC不见得完全平衡,还是有点残余接地噪声。

网友D:
用个四运放解决,分别输出正反相到两个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