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2VEL7不支持J_LINK

楼主(2025-08-28):
公司以前的工程师做的板子,我接手调试新的功能。

使用J_LINK V9下载线连接,Keil里无法连接芯片,如下图所示。
但是,使用NZDownloadTool可以识别芯片,如下图所示。
这是啥原因?
芯片被保护了吗?
但是,NZDownloadTool解除了保护啊。
网上查询,需要BOOT0接上拉电阻,特意把板上的BOOT0上拉电阻接上,阻值为1K,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期待大拿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A:
boot0不是下拉接地吗

网友B:
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截图看下下面这个页面信息:

然后设备管理器里面的jlink驱动是显示正常的吧?

楼主:
可以擦除,但是,program还是错误!
是不是要把BOOT0拉低?
此外,J_LINK的驱动是正常的。

看你发的截图,jlink可以识别到目标MCU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擦除,但是,program还是错误!

是不是要把BOOT0拉低?

这个页面看下,貌似是下载算法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页面看下,貌似是下载算法有问题:

不爱用keil,太麻烦了。iar简单的一匹。

嵌入式开发还是得学会使用Keil。

网友C:
支持JLINK的文件安装了吗,几年前用N32时候看文件里面有452啊

  <Device>
    <ChipInfo Vendor="Nationstech" Name="N32G452VE"
              Core="JLINK_CORE_CORTEX_M4"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00024000"/>
    <FlashBankInfo Name="Internal Flash" BaseAddr="0x08000000"
                   MaxSize="0x00080000"
                   Loader="Devices/Nationstech/N32G45x_NRP_512K.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Device>

可以打开JLINK命令行试试能不能连连上,先输入h  然后Device> N32G452VE 能连上能显示出寄存器信息,J_LINK V9可能要4根线连接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