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开路电压(OCV)与电量(SOC)的粗略对应关系表

楼主(2025-08-28):
此表适用于电池静置30分钟以上后的测量,仅供参考

电压 (V)
剩余电量 (SOC)
状态说明
4.20100%满电,充电截止电压
4.10~99%几乎满电
4.00~95%高电量
3.90~80%
3.80~60%进入平坦的电压平台区
3.70~40%电压平台区,电压变化极慢
3.60~20%
3.50~10%电量告急,应准备充电
3.40~5%
3.30~0%深度放电,截止电压。再低会损坏电池!
< 3.000%过放,严重损害电池寿命

楼主:
给您的实用建议
根据您的应用场景,选择不同的方法:

仅用电压粗略估算(最简单,成本最低):

适用场景:对电量精度要求不高的设备(如遥控器、玩具、一些简单的小家电)。

方法:

尽量在设备静置、无负载时测量电压。

根据上表,只判断几个关键点就够了:

电压 >= 4.0V:显示高电量或满电。

3.7V < 电压 < 4.0V:显示中等电量。

电压 <= 3.6V:显示低电量,提醒充电。

电压 <= 3.3V:警告并自动关机,保护电池。

库仑计(电量计)芯片(精确,专业方案):

适用场景:手机、笔记本电脑、蓝牙耳机、对电量显示要求高的设备。

原理:通过测量流入和流出电池的总电流对时间积分来直接计算电量(mAh),就像电表一样。这是最准确的方法。

常用芯片:TI的BQ系列(如BQ27441)、MAXIM的MAX170xx系列等。它们会自动完成所有计算,并通过I2C等接口直接报告剩余电量百分比。

软件算法(在MCU中实现):

一种折中方案是:用电压初步估算 + 安时积分法。

开机时根据静置电压得到一个初始电量。

运行时,持续测量电流并积分,来更新这个电量值。

定期用电压测量值来校准这个积分值,防止误差累积。